求助GA-870A-UD3 REV2.1的主板图纸

楼主(2016-04-03):
故障:复位灯一闪一闪,不跑码

请哪位大神路过分享一份GA-870A-UD3 REV2.1的图纸,也可以向您购买

晕倒了,这种故障,真的是无思绪下手啊,请大神们根据你们的丰富经验指点一下,下一步该测哪里?在线等

网友A:
这板子不用找图纸,没有的,只有找类似的参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不用找图纸,没有的,只有找类似的参照。

你怎么知道没图纸呢

网友B:
我在淘宝上都淘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1552-1-1.html 图纸来了

谢谢版主,图纸对过了,是差不多的,但还是没有思路, 不知从何下手,版主可有高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在淘宝上都淘不到……

谢谢你,我已经找到了
可我还是不知从哪儿下手,大神你有什么也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我已经找到了
可我还是不知从哪儿下手,大神你有什么也建议吗?

嘻嘻,碰碰手气咯,如果BIOS问题排除的话,我还是会干掉那些串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