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S不开机

楼主(2016-04-03):
客户拿来说晚上用好好的。早上就不能开机。插上可调电源没有待机。跟客户说话价格留下维修。打开机器一看。晕。待机电路腐蚀比较严重。板号:f81se rev:2.0没有3v5v。待机芯片是PS51020.目测芯片24角已经断了。
第一步换待机芯片。在料板上找到一样的芯片换上去。还是原来的样子。接着用万用表量关键的引脚。(芯片的引脚定义论坛有。我就不废话了)24脚0V,心想断线了。窃喜。直接飞线19V。弄好后再接电源。还是没有。测30角0V。好的是4.5V ,22脚0V(线性电压。正常5V)电压没出。那还有6脚用表量了一下。也没有。这就对了。此脚没电压也不出5V线性电压。词脚上连了一个电阻。量这个电阻一边有19V一边没有。就吧这电阻换了(好板上梁10K)。心想再应该差不多了。插上电源一看有0.01A待机。心里很高兴。顺手再量一下3.3V上管。我晕没电压。查待机电源IC条件都满足呀。怎么没电压呢。是不是这个3.3V上管有问题呢?看型号是4914B。找半天找了一个。换上后抽了根烟。插上电源电流0.02A.再量有3.3V了。按下开关电流一路小跑显示器亮了。
第一次写的不好。请各位原谅

网友:
思路还可以,配上图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