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

楼主(2016-04-03):
刚才商家拿来一块主板说不通电,我接上电源还真不通电,直接测USB 待机3.3 开机针 居然都是对的我有点纳闷了,结果仔细一看好家伙I/O旁边一电容直接断掉一个脚,另外还有几个电阻电容掉了,哈哈,看来问题在这里,直接找块技嘉FM1的废主板找准位置跟换后开机一次点亮

网友A:
全部集中一个帖子去  你这算是刷主题分了。。
两个主板集中一个帖子这样发 这样分容易来 大家也好评分 你这样谁给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部集中一个帖子去  你这算是刷主题分了。。
两个主板集中一个帖子这样发 这样分容易来 大家也好评分  ...

  不要分,以前太低调了,现在不低调了,修一块发一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分,以前太低调了,现在不低调了,修一块发一块

那灯下我扣分啊 或者删除主题 让你低调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灯下我扣分啊 或者删除主题 让你低调以下

直接变本加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部集中一个帖子去  你这算是刷主题分了。。
两个主板集中一个帖子这样发 这样分容易来 大家也好评分  ...

我这里又来几块板子了,你说我发不发?一块一块的发呢还是一起发?一天主板太多,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又来几块板子了,你说我发不发?一块一块的发呢还是一起发?一天主板太多,没办法

修好一块闲编辑草稿 第二块了 继续编辑 编辑完成统一发上来

网友:
这叫抗拒从严

网友:
这美女版主绕了楼主吧,再说应该鼓励发贴,只要不是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分,以前太低调了,现在不低调了,修一块发一块

多多分享,写详细点给精华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