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液晶电视不开机维修一例 附MCU数据

楼主(2016-04-03):
液晶电视不开机维修一例 附MCU数据  接到机器上电 不开机。  指示灯不亮  ,拆开机器,先测待机电压  5V  只有2。3V不对,再仔细看5V滤波电容已经怀孕了。  哈哈。应该是这个问题  ,先换2个10V1000的电解电容。再次上电  ,5V电压正常了。机器自己就开机了  哈哈。 没技术含量   老鸟飘过

创维 42L01HF TSUM LC420EUNSAA3.rar

网友:
这故障明显5V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楼主又捡票子了,恭喜恭喜

网友:
这种现象的问题修多了,没有多大的难度问题。

网友:
又有数据了

网友:
创维的机子电容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