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6c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6-04-03):
屏和屏线已更换过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外接显示器正常,这个是双显卡(intel集成显卡和NVIDA 740显卡自动切换),
花屏状态下看是集成显卡,加焊了独立显卡看没有效果,会跟显卡有关系吗?

网友:
排除屏和屏线 还有显卡 ……  你这头像 ……

网友:
主板有问题啦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换换内存 剩下的就是显卡了

网友:
直接干显卡

网友:
换内存试,如果不行,加焊显卡和显存试试。

网友:
估计显卡问题

网友:
重植显卡 还不行显存颗粒

网友A:
显卡显存,加焊或更换

网友B:
显卡的问题,先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问题,先加焊一下显卡!

刚刚加焊了,比原来好一点,还未完全好

网友B:
加焊有变化证明方向是对的!不行就只能换个新的显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显存,加焊或更换

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显存应该不会吧

网友:
换显卡芯片

网友C:
那就是显卡了  重置球试试 不行再换

网友:
加焊显卡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头像给满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有变化证明方向是对的!不行就只能换个新的显卡芯片!

实际启动后看还是没改善,外接完全正常,显存有可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显卡了  重置球试试 不行再换

启动后仔细观察还是没改善,外接显示正常,显存有可能吗?

网友E:
先更换内存试试,不行的话就是显卡问题了,加焊一下,显存可能性不高,但也不排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启动后仔细观察还是没改善,外接显示正常,显存有可能吗?

显存可能性小,显卡问题大一些

网友:
把显卡重做下吧,有时候加焊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可能性小,显卡问题大一些

此机是双显卡,花屏状态是集成显卡,和CPU一块焊接在主板上的,可能有问题吗?

网友:
把显卡重植吧。我上个星期修一个这个型号I7 的机子。加电不亮,散热器有问题,打了显卡,还是不行,跑码不过显卡,重植一下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更换内存试试,不行的话就是显卡问题了,加焊一下,显存可能性不高,但也不排除

内存换了,没改善,这个是双显卡自动切换,花屏是是看是集成显卡在工作,CPU和集成显卡是焊接在主板上的,可能有问题吗?

网友F:
NV的桥没那么容易坏  主要还是先排除屏线和屏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NV的桥没那么容易坏  主要还是先排除屏线和屏的问题吧

屏和屏线都换过了,内存也换了,NV的显卡加焊过了还是不行,这个是双显卡,I5的CPU和集成显卡是焊接在主板上的

网友:
换个显卡吧

网友:
随大众,加焊显卡一下

网友:
进安全模式禁用独显看看还花不花,可以试试断开显卡供电,再看看花不花,最先排除内存cpu,

网友:
我觉得是 南桥问题。。。 你们说了?

网友:
你把独显供电的电路断开,只用核心显卡,看看还花屏吗?

网友:
bios里关掉独显看看呢

网友:
花屏时看了系统是集成显卡在工作,CPU也加焊了,现在am

网友:
现在看好了,但是工作一个小时后又出现花屏,持续十来分钟又好了,奔溃了!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不行直接换显卡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显存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路过。。看怎么修好的

网友:
都有可能的,一个一试验吧。

网友:
先禁掉集贤试试不行在进独显

网友:
强制用集显看下是否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