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显示器屏面板粘了胶

楼主(2016-04-03):
戴尔显示器屏面板粘了胶,结结实实地粘在屏框上面,现在要换灯管,取不下来,怎么办?

网友:
拆呗 还能怎么办
用刀片小心慢慢的割开

网友:
先报风险 再细心大胆的上!

网友:
胶也只是粘在四框上,,,,,

网友A:
这个搞错了,没有胶,只不过有点紧。19宽,已经换好拿走了。这客户全程监督,太困难了。

网友:
是不是带磁铁的那种啊,不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搞错了,没有胶,只不过有点紧。19宽,已经换好拿走了。这客户全程监督,太困难了。

全程监督 你还发帖子佩服

网友:
风险太大了,我遇到灯管坏,都告诉屏老化了,然后或回收,或卖台新的或旧的,然后自己换灯管,成功就卖,屏坏了就拉倒,不过,还没坏过,这焦,那刀片或者名片刮呗,硬干不行

网友:
让客户看着你拆 等客户同意了再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