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奔驰E500 D8主板Q850MB,开不了机的亮就熄,拆CPU就不灭。什么都换过就主板没换

楼主(2016-04-03):
本来以为是CPU换了一样不行,后又换电源也是一样
外接的USB线也拆也是一样。主板到底哪挂了

网友:
板号 Q850MB VER 0.2
CODE GD30     另一个纸标签写 Q853 D1  LOTF 4296H0693 00897   Q852ASI1 ROM

网友:
没碰到这样的机子
奔驰,。。。我看成汽车了

网友:
查下CPU供电是否异常

网友:
开不了机亮了就熄?是通电就掉电?

网友:
上电掉电是吧 拔掉小4pin看看 是不是12v短路了啊

网友:
搞掉了,不掉电,应该是12V短路了

网友:
这个破机子,想换片通用板都不行,还非要找一模一样的

网友:
描述太模糊,供电都没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