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精锐v26-a03 BIOS

楼主(2016-04-03):
     自己备份后又刷进去的。

a1xrmxx 2.0 y.zip

网友:
故障是电流1.3不动。换了CPU刷了BIOS都不行。重植北桥后外接亮内屏不亮,刷回原BIOS就OK了。

网友A:
做工好烂 楼主还好没走太多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工好烂 楼主还好没走太多弯路

谢谢版主 加分 鼓励。现在一体机维修量也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 加分 鼓励。现在一体机维修量也不少了。

恩 ,是的,一体机多了  笔记本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