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三星显示器正常亮几分钟就黑屏不知道那里的事情

楼主(2016-04-03):
bios 除了这个还有其它的毛病吗

网友:
你可以拆开测试 黑屏时候电压多少 不黑屏电压多少

网友:
最好先简单测量一下,,,,,,,

网友:
三星显示器  如果是lcd的 那么高压部分 灯管部分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电容滤波不良 等

网友:
我先一个一个的来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三星的lcd的如果电源板表面无明显鼓包电容,芯片烧毁,基本都是高压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外挂灯管,试下就知道了。  不行再外挂通用电源板

网友:
黑屏后指示灯亮吗,黑屏还是暗屏都要看

网友:
首先看是暗屏还是黑屏,指示灯亮不亮

网友:
灯管,灯条,高压或者升压,还有就是开启信号等故障会造成这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LCD的还是LED背光的?

网友:
有问题撒都不管先拆开探个究竟,这种多半拆开也就OK了找到问题了

网友:
我也是用7楼的方法弄

网友:
三星的高压变压器易坏。

网友:
电源灯是什么颜色

网友:
应该没有了

网友:
灯管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