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45

楼主(2016-04-03):
版号:ACLU5/ACLU6 NM-A281 进水的机器,网上实在找不到图纸,请大伙有主板在手高抬贵手,帮忙量个电阻的阻值,在此感激不尽!
  腐蚀的位置: 圈内所指电阻

网友:
先用一个100K的试试,烧不了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阿

网友:
换个10K或100K的试一试

网友:
这机子有图纸,然后跑下线路,不就知道了,那个位置跑线路应该不难!

网友:
我也有片在求图纸

网友:
换个100K的或10K的试试,感觉是100K的

网友:
没有图纸。好的,找个100K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