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253改装USB声卡之加装功放

楼主(2016-04-03):
接一ACER 4253机器,故障是放歌一会,大约3分钟无声音,判断声卡故障,报价留修。
拆机检查,这机器算是低端机器了,AMD E-350板载CPU。单喇叭,声音很小。放歌的时候摸声卡芯片发烫,升温很快,无声音时很烫。
型号是CX20584-11Z,无备件,从某宝发了3片回来。等了差不多3天,芯片到了,换上后测试正常。关机后重开出现发现新硬件,用万能驱动打蓝屏,重启后出现安装,装上后正常,测试几个小时正常,通知客人取机。第二天客人打来电话说是重装了系统后装不上声卡芯片,用驱动精灵找不到声卡。用万能驱动能找到,一直蓝屏,重启后安装没有蓝屏,但是出现叹号。卸载后在安装没有叹号,但是没有声卡,觉得芯片有问题了,在换一片通电发烫,换最后一片开机还是没有声音,换回原来有声音,几分钟后故障还原。诅咒下黑心商家…………。怎么办,在发芯片时间长。改个USB声卡吧。随便拿了一片USB声卡,试好后拆出板开始接线,接好线,从原来音频输出口接线到主板音频接口,好了试机正常。只需要接USB的四条线,左右声道,跟检测线就可以了,实测检测HPOUT_JD也可以不用接。

现在问题来了,原声卡芯片是自带功放,主板无独立功放芯片,用USB声卡是没办法直接推动喇叭的。只能想办法加装个功放了。想了半天想起前两年进的手机用的小音箱,拆开看了下,是单喇叭,应该有戏,把喇叭线取了,接笔记本喇叭可以推动,声音比之前大,哄亮,开最大也无破音。但是这个板有点大,放笔记本里没地方放,观察了下,用的80028功放芯片,加了电源开关,无其它芯片。那么是不是可以改装下,只需要80028芯片就可以了,查80028引脚,找到一张图,有戏。

只需要给6脚 5V供电,7脚接地 1脚接地 2 3脚通过105P的电容接地,4脚一端通过51K电阻跟5脚相连,另一端通过10K电阻和104P电容接主板发过的声道信号,图上说明就有误,C8电容应该是C7。这里左右声道信号随便接一个就可以了,单喇叭。如果双喇叭的话80028就不合适了。
我在6脚上接了一个10V 470的电容来滤除杂波,不接的话会有杂音。

这是安装好后的图片

声音比原来声卡好,音量很大,单喇叭也没有明显的只一边响的感觉,原声卡声音小,喇叭在左边,听歌感觉就是坏了一个喇叭的感觉,声音小也不是很清晰。改装后会损失一个USB口的使用,接外接,内置不会断,无所谓了,当三喇叭用,懒得在研究了浓缩的都是精华……。坛里的高手随便看看……。
上两张我养的杜娟,开的正艳,下班了有空搞搞花花草草,心情美美的……。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只有一分了

网友:
学习了  收藏以后或许会用到

网友A:
佩服楼主 要是我直接弄个usb声卡插个音响得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这都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楼主 要是我直接弄个usb声卡插个音响得了

客人比较挑剔

网友B:
这走线好吓人呀,,,,

网友C:
不管怎么说,修好就行,客户要的就是能用,、改装也是要分析能力的,不用接在USB口上,找个PC卡的USB总线也可以,或者看看有没有空着没用的、

网友:
改的时候是那末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走线好吓人呀,,,,

绝缘是一定要搞好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怎么说,修好就行,客户要的就是能用,、改装也是要分析能力的,不用接在USB口上,找个PC卡的USB总线也 ...

是的,是可以这样的

网友:
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最后也没有实践,学习了

网友D:
这维修方法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维修方法第一次见

呵呵,没办法,逼出来的

网友:
这个声卡真的没得修了吗!!

网友:
这样行啊,真是不错不错

网友:
楼主思考能力很强,我之前也接了一台笔记本是声卡坏了,在淘宝上订了三个芯片焊上都不行,也试过改装USB声卡,但带不起机上的杨声器。

网友:
看着这密密麻麻的走线,感觉好牛逼,修的厉害啊

网友:
为什么在某宝买的芯片都有问题呢?我上次买了个新IO,买回来没有注意看,我换上去的时候发现怎么也有一个脚对不上,结果我擦了是边上有一个脚是断了,都没有了,不仔细看还不会注意,我也没有找卖家,想到一个io就算了来自: i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