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m复位被拉低,求解决了奖励10个下载分

楼主(2016-04-03):
HP4321S,内存复位有一个三极管控制,控制脚,上拉电压,电阻阻值都正常。一脚出DDR-DRAMRST去内存,一脚出CPU-DRAMRST去cpu了。拆掉三极管,ddr-dramrst有1.5V,但是CPU-DRAMRST一直都是0.24,不拆三极管,ddr-dramrst被拉低。CPU换过一样。ddrpwrok已发给CPU,cpu已复位。如果,我把DDR3_RST这个信号,直接接到DDR3_DRAMRST#上,让1脚悬空,虽然内存有复位了,但电流无变化不亮机,好像CPU_dramrst#必须和DDR3_DRAMRST#同时为高才行啊。cpu和显卡都发热的很了。我郁闷了,想不懂,有帮助解决的,奖励十个下载分。

广州迅芯科技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A:
楼主真是大方~ 奖励10下载分 你修好了 赚多少!

网友B:
下面有个100K的电阻    就是那个R10131   看看这个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再查一查CPU_DRAMRST#这个线路的对地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面有个100K的电阻    就是那个R10131   看看这个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再查一查CPU_DRAMRST#这个线路的对 ...

谢兄弟,你所说的两个测量点,都测过,电阻阻值100K,实测99.2K。cpu的那个对地阻值36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大方~ 奖励10下载分 你修好了 赚多少!

奖励下载分,挺好吗,会了不难,难了不会

广州迅芯科技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是不是内存坏了啊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呢

网友D:
是不是没有跑码啊?

网友D:
测量跑码正常了,就OK了

网友:
被CPU拉低了,说明CPU没有发出内存复位。但是cpu已复位了,不复位内存不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E:
考虑PCB漏电  架空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考虑PCB漏电  架空 试试

两个脚,架空cpu那个,可以有1.5v,但还是不亮,电流不变化

网友:
内存好的,

网友:
CPU换过好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没有跑码啊?

跑是跑了,不知道跑到哪里了啊,抓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跑码正常了,就OK了

看不见,不知道跑的情况如何

网友:
求黄老师给想想办法啊,修不好,老板不发工资啊

网友F:
2脚控制有高电平吗

网友:
电流跑到1.2以上了,CPU和显卡都发很热了啊。啥情况,急,急,急。。。

网友:
就内存复位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2脚控制有高电平吗

有3.3V

网友:
有示波器吗 抓下波看是没出还是拉低的

网友:
不会是有断线吧

网友:
DDRRST阻值500多

网友:
量到内存条的复位脚连通的

网友F:
把这没装的装上试试

网友:
0欧的,管子导通了,他们就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把这没装的装上试试

在上电后,两个脚自动是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在上电后,两个脚自动是通的。

cpu的pwrok 和drampwrgd 正常吗  cpurst# 应该还是cpu条件不满足 拉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cpu的pwrok 和drampwrgd 正常吗  cpurst# 应该还是cpu条件不满足 拉低的

PG已测,这个机子的内存PG我测的是1.1V,cpu复位电压时0.95好像。电压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PG已测,这个机子的内存PG我测的是1.1V,cpu复位电压时0.95好像。电压不知道正常不?

刚才又测了下,CPURST是1.095V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G极这边,照图一路打下去,

网友G:
看来问题的关键是cpu没发出cpu_dramrst# !有cpu——dramrst#就会有内存复位。就要查cpu的条件供电,时钟信号,2个pg后,再查cpu内部的内存模块所有的电压和补偿电阻,上拉电压。另外顺带查下内存smbus上有被抓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问题的关键是cpu没发出cpu_dramrst# !有cpu——dramrst#就会有内存复位。就要查cpu的条件供电,时钟信 ...

师傅所言有理,我明天再查查,今天没分了,明天给你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兄弟,你所说的两个测量点,都测过,电阻阻值100K,实测99.2K。cpu的那个对地阻值368.

看一下是不是管子导通不良 换一个或者把那个接地电阻拆掉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管子导通不良 换一个或者把那个接地电阻拆掉看看

还是不行的话 接着跑时序 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的话 接着跑时序 电路

管子换过了啊,接地电阻拆了没有影响,哈哈

网友H:
拆掉Q9087和R10131,再短接Q9087的1、3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掉Q9087和R10131,再短接Q9087的1、3脚试试?

还是一样的,我今天白天试了啊

网友:
楼主,查R10130电阻阻值,我怀疑这个电阻变质阻值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