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掉电

楼主(2016-04-03):
b460  掉电   1.3  不亮

网友:
铁皮   管子

网友:
信息太少

网友A:
把待机芯片的13脚上2个电阻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待机芯片的13脚上2个电阻拆了

你没毛病吧 没电还掉什么电

网友:
1.3没亮就掉了?短路了吧

网友:
cpu坏了没 ??

网友:
  cpu电路烧了

网友:
这个要我怎么说呢

网友:
联想B460吗?龟壳管子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