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6-04-03):
如题 : 机子进到WINDOWS 时就掉电了  这种情况已经修到过几次了

就是图中U4  PG 惹的货  随意用风枪惹下就能开机进去  如果换了还不行的话 就把D5或者D6换了 这机子修好很久了 忘记拍照 今天没事做才想起来

希望能帮到大家 让大家能秒杀这个掉电故障

网友:
是D5  想起来了  就在U4的上面一点  三极管的模样

网友:
与门是比较爱坏

网友:
这款机修得不少,但没修过这个故障,基本是显卡问题或者显卡供电故障

网友:
是温控芯片吗

网友A:
这个芯片不太好找,能改电路吗

网友:
楼主修过几台了,那肯定是通病啦。你当时是怎么查到这里的呢?

网友:
秒杀是王道,勤奋是基础

网友:
这信号掉电,还真不好找。楼主能贡献出来,大家可以借鉴了。

网友:
楼主经验极其的丰富呀!学习了

网友:
PG的汇总  393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不太好找,能改电路吗

没试过  393  很多板子都有的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  我修过2个

网友:
LM393 这个故障似乎遇到的不多

如楼主所说修过很多 估计也是个小通病了 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