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外星人 M17X R4

楼主(2016-04-03):
这个机器第一次开机可以亮 关机后再开机不亮 但是插拔下内存 或者取下个硬件 就可以亮 但是只能亮一次 还得重新取下个硬件 求助
求助
DELL

网友:
电源用的是原装的吗。刷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 试试

网友:
把显卡去掉,测试下看看,这个机器显卡问题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