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00

楼主(2016-04-03):
华硕主板通电诊断卡直接显示00,本身CPU是X640的,换X140和X240的都一样还是显示00,。供电正常。内存、BIOS芯片拆下来也一样。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
看看复位有没。BIOS取下当然不跑马,刷个BIOS试试,还是不行看看北桥

网友:
有复位吗  有复位的话按照不跑马修
华硕主板很多通病 搜索下就好

网友:
查各路供电看看

网友:
供电正常就查查 时钟和复位

网友:
ASUS什么型号主板都不发啊,其实大家的回复都有用,你自己在仔细查一下

网友:
时钟 复位正常吗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板

网友:
板子型号都没有。求个肾啊

网友:
楼主搞维修,还得按时序来,各大供电查了,有些小供电也不能忽略的,缺一不可,供电都正常,再查时钟,再查复位。再刷BIOS试,再不行查总线是否有断线

网友:
供电正常,要板上所有供电都正常,供电正常了再测时钟复位,都没问题就先刷个BIOS从简单的先开始

网友:
我先测测复位跟时钟。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