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bios 密码怎么清除方法

楼主(2016-04-03):
试过刷BIOS 等,就剩下IO了MEC1633L,这个BGA能刷程序不,现在都买不到这个EC?求工厂大神解答呀

网友:
这个看是不是有个专门的密码芯片,换掉就是,正反面发张高清图看看

网友:
看看架构图,有没有密码芯片。

网友A:
有的带专用的密码芯片 要把芯片换掉或重写

网友:
主板上有一个安全芯片 你找找把他清空或者换掉就好了

网友:
找板上一个小八脚芯片,有点像usb供电的那种芯片 外观差不多的,或者在图纸里面找24开头的芯片,,在ibm新款机拆一个过来就行了

网友(2016-05-03):
这个周边没看见bios,不知是不是带程序的啊?

网友:
看下是不是有密码芯片呢  24RF的 8脚的有没有

网友:
应该时有专用的安全芯片

网友:
找码片呀  ibm有密码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带专用的密码芯片 要把芯片换掉或重写

怎么换呢  同型号  不管里面资料吗
还是怎么着儿?

网友:
剪板的找一找啊

网友:
直接换掉密码芯片吧。

网友:
这个主板是4带的,找不到料板呀,有人能解密,要400块一台,郁闷

网友:
LZ有解决吗?我也碰到一台,请分享

网友(2016-06-06):
这款密码芯片没有采用,密码在U23 EC里面,只能找料板拆。

网友:
先记一下,说不定以后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