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盗船CX500启动一下就停问题

楼主(2016-04-03):
之前收了三个海盗船的,一个400W,一个430W,一个500W,前面两个已经修好了,都是烧了保险,开关管和快恢复二极管,有一个FPC模块也烧了,后面500W这个啥都沒烧,就是启动有问题,风扇一转马上停,模块问题可以排除,是好的,经个人分析可以排除输出级保护的故障,但是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前級开关管驱动部分也检查过,没发现问题,求师兄经验分享,給指点一二,模块已经拆了,给另外一个430W的用了!

网友:
PMW IC是什么的?待机IC时什么的?都和大家说一说吧

网友:
感觉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就是启动有问题,风扇一转马上停,模块问题可以排除,是好的,

这个有没有考虑是电路保护了呢?正常电路开启后,某电路短路也会引起保护,这个比较常见哦,建议可以先对地打阻值后判断元件的好坏

网友A:
待机电压是好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是好的吗?

待机5VSB正常的

网友:
感觉是保护了

网友C:
待机部分15v 电容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待机部分15v 电容换掉

你是意思是吧待机电路相关联的电解电容都换了??

网友:
不知道是前级还是后级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意思是吧待机电路相关联的电解电容都换了??

待机除了5V 还有一个 驱动电源 大概是在15V 左右 这个电容出问题会导致 15V偏低 波动 伴随的现象也是 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待机除了5V 还有一个 驱动电源 大概是在15V 左右 这个电容出问题会导致 15V偏低 波动 伴随的现象也是 风 ...

是驱动电路的电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驱动电路的电源吗?

嗯  就是这个电源 驱动主电源的

网友:
风扇一转马上停,就是保护了,当然不排除保护电路本身的问题,误保护。

网友:
一转就停,有两个现象,秒停,和转几圈停,秒停的是短路,转几圈停的检查保护。

网友:
空载或带主板时的电源输出电压全部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就是这个电源 驱动主电源的

今天修好了几个大水牛400W的,问题就是你说的那个驱动电路的两个50V22uf电解电容容量已经减少到1uf左右了,换了就好了!谢谢啊1

网友:
电源应该好修,光耦是否被雷打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5VSB正常的

蓝线打下阻值,多半是两个并联的肖特基SB2100其中一个挂了~哈哈

网友D:
我前天修过加电马上停,检查电容电阻等都没有问题,试着把光偶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天修过加电马上停,检查电容电阻等都没有问题,试着把光偶换了就好了。

这个好,我试试

网友:
看看保护ic什么型号,断开保护电路看看输出电压正常不?

网友:
后级保护了吧。。。

网友(2016-05-11):
光耦和431都有可能坏…………

网友:
楼主有进展吗?分享一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