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C 3.3V线性不正常

楼主(2016-04-03):
    收到一台华硕X450VC不触发的笔记本,插可调电源显示0.000-0.007-0.000,按开机没反应。拆机排除外设,确定是主板的故障。

    随机测量了几组PWM电路的上管,19V都有!那直奔待机芯片吧-----up1589q,输出的3.3V线性 0.78V,5V线性4.59V。肯定是3.3V线性输出不正常或被后继拉低了!打阻3.3V,正常。可调电源3.3V直接烧机,居然电流正常。。。0.000,而且可调电源的3.3V一点都没被拉低。。由于有两个可调电源,接口再接上19V,开机,点亮了!!应该是待机芯片坏了吧!!

    风风火火订到的up1589q换上,接电,测量线性3.3V居然还只有0.80V。。靠!!难道被后继拉低了?开始断跳线、摘3.3v线性的滤波电容。当断开EC旁边的跳线后3.3V恢复正常了!!摘了EC再将跳线连上,3.3V非常坚挺,一个小数点都没少。居然是EC坏了!!

    快马加鞭订到的IT8517到了,立马换上。插电,线性3.3V只有0.81v 心中一万个草泥马在奔腾。。。不可能吧,断电再插上。3.3v和5v的线性居然都没了。。。。再量Vin,只有4.6v。翻开图纸一看,有一个1欧的上拉电阻。电阻一端有19V,另一端只有4.6V,好了,肯定是这个电阻在搞鬼!!换上个0欧电阻,Vin19V,线性3.3和5V都正常了!!

   上电,电流如草泥马般奔腾起来了。亮机!!赶紧测试键盘等,一切正常!!
   原来是一颗电阻导致的血案!!上罪魁祸首------------

就是有时候线性带不动负载的时候也要检查下Vin是否正常,谢谢!!!
快没分了,大家给加个分,反正不扣自己分!!

网友A:
这个主板有点位图  有图纸吗

网友B:
看样子,走了不少弯路呀!也算宝贵的经验吧

网友C:
呵呵。。这个电阻是限流电阻。。哪有一欧姆阻值的上拉???

网友:
1欧姆的限流电阻?

网友D:
这电阻是干嘛的啊

网友:
不要这样出来混的迟早要还

网友E:
总供电电阻坏了,那么原先接口接19V怎么电阻又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有点位图  有图纸吗

只有点位,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走了不少弯路呀!也算宝贵的经验吧

是啊,走了太多弯路了。当时用示波器抓线性3.3v的掉电过程没抓着,所以走了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增加了维修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个电阻是限流电阻。。哪有一欧姆阻值的上拉???

对对对。。。应该叫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总供电电阻坏了,那么原先接口接19V怎么电阻又正常呢?

这个不是总供电电阻,是待机芯片的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阻是干嘛的啊

限流的。所以线性3.3V带不动EC

网友:
这个是限流电阻。

网友:
华硕的板子,看一篇文章,记一点知识。无奈啊。

网友F:
这种问题都不用心才走那么多弯路

网友G:
楼主没有测待机芯片的所有条件吗?浪费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都不用心才走那么多弯路

是啊。。示波器抓线性3.3怎么没抓到掉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没有测待机芯片的所有条件吗?浪费芯片

量了VIN有 就凭经验换了。自己坑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