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菜鸟小修 HP8460P不认光驱

楼主(2016-04-03):
客户拿过来一台HP8460P说不认光驱,首先我开机按光驱的按钮光驱立刻弹出,说明光驱的供电这些都正常的了,不用查
这问题让我走了弯路
拿起螺丝P打啊打啊,拆玩了仔细观察看到光驱接口有人动过的痕迹。
于是我拿去万用表直接奔向那4颗耦合电容测对地值结果发现有人做了手脚,有两颗耦合电容焊反了,有一颗两边有377,有一颗两边无穷大。于是我把这两颗电容换回来装机测试KO了,开机进系统光驱有了一切正常
KO完事了,
其实这个问题不用拆机就能修好的,只要拆后盖就好

网友:
我也是菜鸟路过,学习了

网友A:
细看走线也能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看走线也能看出来了

观察能力不行啊

网友A:
一般没人注意的,只有查到这两颗电容才会仔细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人注意的,只有查到这两颗电容才会仔细看吧

是的,,,,,,,,,,,,

网友B:
是有人故意搞的吧,估计是上家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有人故意搞的吧,估计是上家弄的

客户说这机器是从香港过来的,我想应该是什么公司不允许使用光驱而故意做的手脚

网友:
是上家故意的吧。不然在怎么焊接也不焊横着。楼主比较细心

网友C:
胆大心细,天空漂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胆大心细,天空漂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

你说的不错,小白紧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