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03):
神舟精盾K580-I5开机掉电求BIOS
掉电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8297-1-1.html
论坛有的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73&kw=K580

网友A:
论坛有的,我都下过了
天意wx
要是论坛都不行考虑不见得是bios的问题了 或者TB买个原厂的试试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的,我都下过了
要是论坛都不行考虑不见得是bios的问题了 或者TB买个原厂的试试

网友:
开机掉电先查PG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