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C374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6-04-03):
此机器第一次拿来修不充电。价格不合适没修。拿到别地方弄了以后不开机了在回来。这主板是A6板号的。 不开机是因为充电芯片没分压引起的。 换了以后开机都正常了。但是充电指示灯一直都是绿的。充不进电。哪位师傅修过类似的问题希望能指引下。多谢了

网友A:
是不是充电芯片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充电芯片坏了啊?

之前说是不充电。 然后报价问题 没同意他去 别地方。回来不开机 换过电源芯片 已经是有供电的。

网友B:
另外我还想问下苹果机器在WIN系统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问题?他机器没有苹果系统我也不会装,不装他的硬盘的时候开机 是完全没问题电池测=SMBUS_BATT_SCL  3.3v  =SMBUS_BATT_SDA 也是3.3V装上他硬盘开机在系统里一拔就直接待机不是掉电。放电应该是没问题的?今天定了个电池明天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还想问下苹果机器在WIN系统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问题?他机器没有苹果系统我也不会装,不装他的硬盘的 ...

电池开机不触发。

网友:
在系统里有电池图标不,有没有充电的动作

网友:
有没有大神 帮帮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