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待机不正常,一定要弄明白!

楼主(2016-04-03):
请教大神,联想Y500, 板号:NM-A142, 插上恒流源,电流0.01-0.00-0.05-0.00-0.07_0.00不停的反复跳变,按开关无反应,刷过BIOS, 换过待机芯片EM-DJ(对地值140),请问是啥问题呀?
芯片

网友A:
3 5V 正常吗
李小强1993
3/5V不正常!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5V 正常吗
3/5V不正常!

网友:
排除是否是过流还是过压还是欠压保护了

网友:
感觉哪儿有短路

网友:
是仁宝的吧,保护隔离过了吗

网友:
待机正常吗这样

网友:
应该是公共点短路 我前两天修了一台 和你的情况差不多 量公共点阻值 电压

网友:
说得太简单了,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网友:
从公共点 待机开始维修 找图纸按照时序修

网友:
先打值,再挨个测供电都出来几个;根据时序来1个1个排除。排除到哪里不那样了就可能是哪里的错误。

网友:
好象有短路,测一下公共点电压

网友:
楼主笔记本还没有拆开的时候有灯闪烁吗?感觉这个电流像是EC在控制LED灯不断闪烁,如果这样的情况多半是EC缺工作条件,建议细查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按照时序修吧

网友:
电流微调变看不出什么 楼主最好按照时序查公共点电压 待机 3.3v 5v

网友:
今天就修了一台 楼主你看看触摸板下面主板膜贴纸里面 那两个挨在一起的电容 y500这款机器就是那两个电容短路导致的 拆了即可

网友:
我估计是仁宝的点火回路保护了。就是3 5V或者其它电压短路。保护了。

网友:
。。。。。。为什么直接刷BIOS

网友:
查下供电芯片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