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神们帮我看看,苹果5 U2掉点了,付费维修可以吗

楼主(2016-04-03):
接到客人的手机,漏电,检查是U2,可是一不小心就调点了,没有技术飞线,有大神帮忙维修一下吗,付费,QQ2787271360

网友:
发张照片看看情况呢

网友A:
中间三个竖着的点直接短接不就好了

网友:
发个图看下吧

网友:
只要掉点不过半没自己乱挖过都可以搞,200

网友:
能把它翘下来然后CPU不爆,这技术飞线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
发下图 看看掉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三个竖着的点直接短接不就好了

那是Q2不是 u2   u2是USB管理芯片

网友:
luguo xuexile

LIJUN911025 -6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小文大章 -4 不知道 灌水要扣分么?

网友:
掉了几个点?分别是哪几个位置,发个点位图上来标注一下,论坛中的各路大神才能确定能否帮你维修

网友:
怎么没有图呢???

网友:
U2啊,手头还有一个,一直没敢拆

网友:
图都没有一张,看个毛

网友:
你当地没有技术好的吗?

网友:
你掉点后,你没动过,都可以飞

网友:
我来给他补个图

网友:
发个图来,我给你看看,

网友:
统一回复:自己已经飞线装好了··机子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