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 不跑吗

楼主(2016-04-03):
问题如题。客户拿来时候 白桥短路。换了后机器还是不跑吗。 以为桥没换好。最后换了一个确定桥是好的。还是不跑吗。电压我能够测试的地方都测试了。复位这些也有。 还是不跑吗。南桥也换过。由于这个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被别人修过。有点怀疑是上家动过手脚。现在。那个有这个机器的时序。有的话来一份。不胜感激

网友A:
时钟电路查过了吗?动过手脚的机器很难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电路查过了吗?动过手脚的机器很难搞!

修好了。桥背面一个电感给上家换成电容了。

网友:
我动的手脚竟然被你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桥背面一个电感给上家换成电容了。

噢!~洞察力十足啊。上家还是留点情面啊。

网友:
楼主观察的很细啊,这个都让你发现了。

网友:
没换CPU试试。

网友C:
不一定是做了手脚  M5010  是绝对扯淡的机器     看看LPC有没有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做了手脚  M5010  是绝对扯淡的机器     看看LPC有没有脉冲

机器都好了

网友:
碰到一个花屏的,换完桥接电自动开机,跑到1.2不动,按开关关不掉,头疼。

网友:
一般手脚不好找,自己先仔细看看!!!

网友D:
你观察力可以啊  这都能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观察力可以啊  这都能发现

都修了几天才发现

网友:
动的手脚,就比较麻烦,最终还是修好了

网友:
看下内存复位

网友:
机器已经好了还看什么复位哟

网友E:
这种难修的能修好就修好,修不好换板子,耽误时间干别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难修的能修好就修好,修不好换板子,耽误时间干别的维修

这种主板 400多。换一块价格高了客户部愿意换呢。

网友:
这个机器的北桥和显卡都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