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缺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4-03):
今天是个忧郁的天气、闷闷的、清明节、好了、不多说了、我来实地的第十三天、在宿舍修到一个SOYO SYA78M3-RL、梅捷。这里我要小小得意一下、因为我已经开始修供电了、可是还是只能看不能动、就像美女一个你懂得、呵呵、插电、假负载、东西OK了、AM2CPU、AMD双桥上电时序、先内存-VDDA-CPU-桥/总线、测内存1.6v 、测vdda2.5V 、测CPU电压0V、不对劲、好吧!测对地值、测cpu电感不为0、插电测RT8855、24、40VCC、有供电、测EN无、0v、断电、测EN对地值500多、没有断线、因为没有图纸、所以只能跑线、调到蜂鸣档、黑笔对EN开启、划附近的贴片电阻和电容、测到40EN连接到一个贴片电阻、插电、测电阻两边、一边3.3 、一边0v、相信大家看到这个应该知道了问题、对的、就是这个小小电阻坏了、短接电阻、测CPU电压1.1、出来了、小小简简单单的问题、希望大家多多指点、多多加分、徐老师看到不会让我捡肥皂吧、嘿嘿!清明节希望大家、平平安安、此机修复完成。。。。

网友:
徐老师的学生吗

网友:
理论基础很好,时序掌握的淋漓尽至。

网友:
时序记得很熟,修的也麻利,cpu供电芯片en无开启导致

网友:
实地的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A:
是的。学长我是徐老师的实地学员

网友B:
这里不建议长时间短接电阻两端,时间久了会引起烧CPU供电管理IC,EN开启电压在这里正常一般是1.2V左右,建议找个10K左右电阻代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不建议长时间短接电阻两端,时间久了会引起烧CPU供电管理IC,EN开启电压在这里正常一般是1.2V左右,建 ...

明白、谢谢版主。我只是短接了一下确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谢谢版主。我只是短接了一下确定问题

保险的做法就是断电拆下上啦电阻测量内部阻值变化情况。

网友:
RT8855 本身48脚对地阻值500多,在上啦电阻内部阻值完全开路的情况下,推测数值是偏高的。

网友:
实地的就是牛,时序掌握的好修机就是快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时序清楚 修起来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学长我是徐老师的实地学员

实地学员 怎么没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地学员 怎么没标注。。

版主你好、这是我以前申请的号、大概没有标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地学员 怎么没标注。。

毕业之后转。

网友:
建议去买个小铜刷,跑线很快的

网友:
l老徐让你肥皂????你死了,你死了

网友:
同学蛮给力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