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DELL 5470 集显通病BIOS

楼主(2016-04-03):
发现论坛上的BIOS大多是独显,虽然独显和集显的板号都差不多,但实践证明不通用,发个DELL 5470 集显通病BIOS,

网友A(2016-05-13):
还是你好,找了一那么多,就你的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你好,找了一那么多,就你的可以用

那当然,大家发的都是独显,独显和集显是不通用的,虽然板号一样

网友B(2016-06-26):
亲 什么现象  我的是掉电 是这个问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 什么现象  我的是掉电 是这个问题不

是的,可以试下,如果没用就可能是别的问题了

网友:
独显也能用,可是显示好慢~十多秒才显~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我的不加电 正需要这个 下了个独显的加电不显示

网友(2016-08-05):
好楼主,试过了可以用哦。

网友:
我的也是集成的怎么不显呢   本来是掉电??

网友:
论坛好多这个BIOS 都没说独立还是集成的  这个下了试试看

网友:
正在  找这个 BIOS   刷了显示慢 不知道是不是其他问题

网友(2016-10-12):
我的检测不到电池 未充电  拔掉适配器也能用 难道也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7-10-16):
我的是双BIOS的,你的是一个的,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