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手一个很困扰我的问题

楼主(2016-04-03):
1、上图是一个很常见的开关电源图纸,其VCC脚经过电阻上拉为芯片供电,但是该脚同时副绕组经过整流为其供电。为什么这样设计?直接上拉供电不行吗?
2、初级绕组接的一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1.续流供电,使PWM供电稳定,有的低功耗电源未采用。
2浪涌消峰电路,防止浪涌电压损坏开关管。

网友A:
副绕组经过整流为其供电是为IC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刚通电时由起动电阻只提供一个起动电压达不到IC要求的工作电压标准,如果IC没有稳定的工作电压的话,电源输出电压会反复跳变的。不信你可拆掉整流二极管试试!
初级绕组接的一个电阻,一个电容,一个二极管组成了尖峰吸收网络,防止开关管截止初级绕组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击穿开关管。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很详细!

网友:
这都是最基本的知识呀,,,电源是要启动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绕组经过整流为其供电是为IC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刚通电时由起动电阻只提供一个起动电压达不到IC要求的工 ...

分析的很透彻啊

网友:
也是现学现卖,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