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急救

楼主(2016-04-03):
请问大家。PM_DSW_PWRGD 正常是多少V。我的是820——3435B的板子。这个信号前一个信号S5_PWRGD。SMC已经收到。可是SMC发出来的只有0.9V

网友:
高电平3.3,应该是3.3V

网友A:
看下电路图是那个电提供上拉的就是那个电压值,如果没有就是模块的电压值

网友:
应该是3。3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路图是那个电提供上拉的就是那个电压值,如果没有就是模块的电压值

它没有上啦电阻,直连PCH

网友:
0.9V偏低  应该是3.3(以实际测试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