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H55主板 BIOS跳帽没有电压 求解

楼主(2016-04-03):
杂牌主板 上面只写了HB55-GM 不能触发。测量CMOS跳帽没有电压,简单的跑了下电路得出下面的电路图

电阻R左边有2.58V 右边是0V 排针后面一个电容一端居然有2.59V
电容换过、电阻换过 跳帽还是没电压。

尝试直接用镊子短接R,居然不用按开关可以触发,但是松开镊子就断电了。。。

跑电阻R右端到IO的线。表笔划IO引脚的时候居然也触发了。松开IO这断表笔立马断电。更换IO 情况一样。。大家给个思路下面怎么走?

补充内容 (2016-4-4 09:51):
1脚找遍了主板上的原件 没有一个响的。。。。

补充内容 (2016-5-5 09:43):
2015.05.05   早上没事拿风枪干了下桥。。。正常触发了。。不过板子不亮了。。。到此结束吧。杂牌的不得了的板子就当料板了

补充内容 (2016-5-5 14:00):
早上触发了 卡80 后来发现CPU针脚有一个弯了。。拨正 亮机

网友A:
断开电阻时测跳帽阻值是多少?可以直接短接R 尝试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开电阻时测跳帽阻值是多少?可以直接短接R 尝试开机。

断开电阻时候也是0V  直接短接R 不用按开关直接可以触发但是松开就断电了。没电路图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电阻时候也是0V  直接短接R 不用按开关直接可以触发但是松开就断电了。没电路图郁闷了

该干桥了!

网友C:
你可以打跳帽2脚  对地阻值正不正常   怒正常 就是南桥了

网友:
应该是后方拉低,先看看第一针的对地阻值!

网友D:
感觉上 线路没跑完  应该还有东西

网友E:
线路你没跑下去还不能断定桥的问题,继续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路你没跑下去还不能断定桥的问题,继续跑线

,没电路图。今天继续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上 线路没跑完  应该还有东西

早上起来发现个问题。电阻R右端跑线。我红表笔接电阻R右端,黑表笔IO上找点。有几个点蜂鸣档响了。为什么我兑换了下表笔,同样的两个点蜂鸣档就不响了?  比方说  红A  黑B 蜂鸣档响,但是红B  黑A 蜂鸣档就不响。这个感觉好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路你没跑下去还不能断定桥的问题,继续跑线

早上起来发现个问题。电阻R右端跑线。我红表笔接电阻R右端,黑表笔IO上找点。有几个点蜂鸣档响了。为什么我兑换了下表笔,同样的两个点蜂鸣档就不响了?  比方说  红A  黑B 蜂鸣档响,但是红B  黑A 蜂鸣档就不响。这个感觉好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打跳帽2脚  对地阻值正不正常   怒正常 就是南桥了

1脚找遍了主板上的原件 没有一个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上 线路没跑完  应该还有东西

1脚找遍了主板上的原件 没有一个响的。。。。 新手伤不起啊。没电路图 无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路你没跑下去还不能断定桥的问题,继续跑线

1脚找遍了主板上的原件 没有一个响的。。。。 新手伤不起啊。没电路图 无解了

网友F:
如果你图没画错的话你这个电路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R电阻坏或者R电阻后面的电容坏
第二个是R电阻到跳帽后面容线路断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早上起来发现个问题。电阻R右端跑线。我红表笔接电阻R右端,黑表笔IO上找点。有几个点蜂鸣档响了。为什么 ...

那个 可能是  没有 拆掉 COMS电池的缘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图没画错的话你这个电路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R电阻坏或者R电阻后面的电容坏
第二个是R电阻到跳帽 ...

肯定没错。我用PCI阻值卡 了打32位数据总线到南桥的阻值,有两路无穷大 其他都是一样的。放哪里没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个 可能是  没有 拆掉 COMS电池的缘故吧

这个问题后来发现了。 再后来 ,我用PCI阻值卡 了打32位数据总线到南桥的阻值,有两路无穷大 其他都是一样的。放哪里没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后来发现了。 再后来 ,我用PCI阻值卡 了打32位数据总线到南桥的阻值,有两路无穷大 其他都是一 ...

你先要确定 你阻值卡  接触是不是很好   有时候  接触不好 没打到阻值确实也会发生
如果确定阻值卡接触好了   如果是 数据地址线 无穷大的话    南桥有点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先要确定 你阻值卡  接触是不是很好   有时候  接触不好 没打到阻值确实也会发生
如果确定阻值卡接触 ...

试过很多次,打了很多次了。都是拔插再打一遍。 新手没师傅带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很多次,打了很多次了。都是拔插再打一遍。 新手没师傅带好累

哦  那拿去 烤下桥     我也没师傅带  学起来 好累

网友:
CMOS是什么、?

网友(2016-05-05):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后来发现了。 再后来 ,我用PCI阻值卡 了打32位数据总线到南桥的阻值,有两路无穷大 其他都是一 ...

桥虚焊了。。今天直接风枪上。。。。搞定问题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找遍了主板上的原件 没有一个响的。。。。

一脚是空脚方便放电的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还是桥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