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外接红屏

楼主(2016-04-03):
一台HP CQ42换显卡才一个月,客户又拿来了,现内屏不显,外接红屏,测RGB值都是160跑线到一个小芯片,想问下这种是显卡的问题还是其它的小元件问题呢,有那位大师遇到过,指点下,不胜感激
内屏不显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现内屏不显,外接红屏,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重点考虑显卡

网友:
不会 是买到翻新的显卡了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高

网友:
也建议考虑显卡 先加焊一下 不行就重植 重换

网友:
你这是207还是008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