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至尊500W主动式电源,无5V待机电压

楼主(2016-04-03):
一个坏的500W的,5V待机用的四个脚的厚模,启动电阻,反馈电阻都检查过,没发现问题,电解电容也拆下测过,现在无维修思路求助!

网友A:
待机IC是什么的?

网友:
310V电压有没有?

网友:
该查的都查过了,就差换待机厚膜了!

网友:
厚模换过了,有300V,周围的元器件也检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IC是什么的?

5V待机用的是5H0380R的电源厚膜,各个引脚电压都有,启动电阻也没坏呀!

网友:
有300V,待机IC也有工作电压,

网友B:
这芯片四个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看看待机变压器吧,长城的06烧了也很容易把变压器烧掉,初级通,但里面已经坏了的!我拆来看过

网友C:
电源也修啊 直接换一个好了

网友:
厚模块上有没有300V?

网友D:
给厚膜(三脚)供电的二极管以及电容检查了没有?如正常换换光耦、精密稳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厚膜(三脚)供电的二极管以及电容检查了没有?如正常换换光耦、精密稳压器.....

光耦换过,431没换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也修啊 直接换一个好了

我是搞维修的,只要有维修价值的肯定不会仍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四个脚的电压是多少?

芯片是5H0380R第1脚0V,第2脚300v,第3脚12V,第4脚0V检测的结果是这样!

网友E:
先从外部给个5V电压试试,确实问题在哪个点才是关键。我看过以前有个案例5V供电部分损坏太严重,直接挂个手机充电板上面,也用得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从外部给个5V电压试试,确实问题在哪个点才是关键。我看过以前有个案例5V供电部分损坏太严重,直接挂个手 ...

这样只能将就,不能卖呀!

网友B:
是芯片反馈脚电路出了问题,多数是光耦,431,二极管坏了。
这第4脚不应该是0,沿电路查下去,必有坏的元件。

网友:
你看下5V待机电压后面是不是经过一个色环电阻 看下那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芯片反馈脚电路出了问题,多数是光耦,431,二极管坏了。
这第4脚不应该是0,沿电路查下去,必有坏的元 ...

谢谢提醒,我再仔细查一下!

网友:
感觉 比较高深看不懂 啊

网友:
好电源是值得维的,次级300V大容有没有电压?

网友:
以后多发些类似贴谢谢分享

网友:
需要检查所有的电容。该问题甚至可能是由于小的电容器(例如47uF/35V)。

网友:
应该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