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1.5V短路,会是CPU挂了吗?

楼主(2016-04-03):
之前应该是插错电压烧了,接口烧糊了,量公共点一个上管挂了,拆了,还是短,查5V,不短,3.3V和1.5V都短,烧机,3.3V先烧,整板就EC发热严重,拆EC,3.3V不短了,查1.5V,还是短,而且短路电压有5A多,手摸来摸去就CPU发热了,难道CPU挂了,CPU应该是N270的,这种CPU容易挂吗?

补充内容 (2016-4-7 21:54):
拆了U,确实是U短路了

网友:
这种u正常使用不易挂 不过你这个机器公共点 3.3 1.5短路  U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了 ,具体还是自己分析下

网友A:
CPU发热不一定就挂了!况且你这是5A大短,相当于直通了,查工作在大电流中的却不热的元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发热不一定就挂了!况且你这是5A大短,相当于直通了,查工作在大电流中的却不热的元件吧。

大电流不发热的没有吧,况且有5A了,怎么样都发热了,问题是连个温的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不发热的没有吧,况且有5A了,怎么样都发热了,问题是连个温的都没有

有5A电流了,已经达到维修电源的最大极限了,相当于导线直通还热什么呀?当然也不排除CPU挂了,实在没办法再换CPU。

网友C:
拆掉看看不就知道 烧鸡的时候cpu是不是最烫的

网友:
拆下CPU....看下.

网友D:
打下值 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看看不就知道 烧鸡的时候cpu是不是最烫的

是最烫的,其他地方一点温度都没有,准备拆了,就是手上没备件,一般U坏的也少吧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下值 吧,呵呵

短路的打值有什么用?都是短的啊,就算不短也是偏低的

网友:
准备拆了,就是拆了没备件,只能先看下了

网友E:
这问题我都懒得修了 直接换主板 ,时间紧 任务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问题我都懒得修了 直接换主板 ,时间紧 任务重

我还是业余的,也不是客户的板子,修就修呗,当练手了,本来以为上网本简单好修才看看的,结果确实好修,换U就行,山寨的本子,连主板都没地方换

网友F:
总线短了  桥或CPU挂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总线短了  桥或CPU挂的多

拆了U了,确实是U短路了

网友:
不懂来看看前辈们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