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J不触发

楼主(2016-04-03):
华硕k52j不触发,放电后正常使用;关机几个小后故障依旧,放电又好;反复如此;有无通病,求大神分析

网友:
等到不触发的时候你在测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
查条件,一个一个查还怕查不到

网友:
不触发不好弄...哎.

网友:
换个EC 看一下,EC 的晶振

网友:
你也可以找个EC的图对着量一下是那一个信号没出来,

网友:
3 5 V  的、是容有时候也会这样。

网友:
不持就用风枪吹一下看看,那里热有时候就会开机了。

网友:
哪位有点位图施舍啊?

网友:
开关板是个通病

网友:
放电能好,就查下RTC电路,多是桥的原因

网友:
3-5v电容换了试一试

网友:
开关板哪个位置是通病

网友:
不放电,用风枪吹一遍也能开机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没标号..问题复杂了只有靠经验!  唉

网友:
查AC_IN_OC#

网友:
排阻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了,看点位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