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A770XE3 VER:6.1 复位不跑码+上内存掉电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03):
版号:映泰 TA770XE3   VER:6.1
故障:复位不跑码+跑码到内存掉电(复位灯亮)不上内存不掉电。

整图:

型号:

上测试台:

上测试台复位不跑码
测各大供电正常  PCI PCIE时钟复位正常
没走弯路  直接官方下载 BIOS  刷上去
可以跑码了 00.-11.-EE.-D1.
跑到D1  复位灯常亮(不复位)

如视频所示  跑到D1 复位灯常亮
(好像视频看不了)
测:
桥供电 0V
内存供电 0.78V
电压都不正常,原因 内存电压 掉电引起全板无供电。
按照AMD供电时序 内存---VDDA---CPU---桥
先修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 一般由8脚PWM 芯片管理
找到8脚芯片 FP6321A  测7脚开启脚

7脚有1.63V
看到这个  直接换掉 FP6321A  结果一样。
不死心  找个RT9214换上去  还是涛声依旧呀。
难道场管引起的?不管了 换了再说

换了  还是一样。。。。。
这个时候想起  不上内存不掉电。
于是把内存拔掉。
测:

不上内存不掉电的时候 原来 7脚 是1.84V
不得已 下载个图纸看看

按图纸所示:
内存开启脚 7脚  是由SLP_S5#经过Q24 Q25控制的。

测 Q24 三极管B级   无电压
拆掉Q24  上电  结果 还是一样 跑到D1 复位灯就亮。。。。
这么一来  这个故障 很可能是反馈方面出现的问题
映泰其他板 很多内存有反馈给IO
打开图纸 看

发现了反馈电路有个OV_DDR_1P8_FB向外输出。
跟着它走

到了一个脚PU7的芯片
乍然一看  貌似很熟悉
看到芯片4-5脚  豁然开朗了  原来是你
原来这个板也有 这种超频芯片
这芯片在CPU最上方  没看到图纸 都没留意到有这个东西。

拆掉直接不要了

拆掉PU7  正常点亮!维修结束!

下面也给大家上传个 BIOS 和图纸!

网友A:
PU7的芯片在这里还有管理SMSCLK,SMS DATA系统总线数据和时钟信号接收管理作用。

网友B:
所以这个拆掉了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是不是替换比较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这个拆掉了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是不是替换比较好点?

没副作用 可以直接拆掉

网友:
这里PU7的芯片实现超频功能推测本身1脚要得到5V主供电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这个拆掉了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是不是替换比较好点?

拆掉不能进行CPU超频管理。

网友C:
我来拜师的,。你这技术都是那么厉害啊
每次看到你帖子就进来牢骚下

网友:
加分看帖,图纸收走,写的很好有帮助

网友:
嗯,技术还可以,我以前遇到这个问题也搞了好久,现在见到这样的直接拆了

网友:
pu7芯片损坏在这里推测也会引起主板不过内存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来拜师的,。你这技术都是那么厉害啊
每次看到你帖子就进来牢骚下

   在女神面前  我还是 差很远的

网友:
我这里有个V星 7388,是没有桥供电,芯片和你这个一样,没有图纸,找了半天,找到个8脚上去了 ,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就丢一边了,等下再拿出来看看

网友:
内存供电出来了桥的供电也出来了

网友:
拆掉Q24的作用 也可以让那7脚相连的两个电阻分压么

网友:
主板不太会修,只能 天天跟我人学习,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每次看楼主的贴都收获很多

网友E:
上内存与不上内存内存电压都偏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内存与不上内存内存电压都偏低吗?

上内存 读到内存后 电压就掉电   不上内存的时候 一直卡在b0 应该是找不到内存吧   不上内存  内存电压一直稳定在1.6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女神面前  我还是 差很远的

继续谦虚那边吧 我还是小白一个@

网友F:
这样的话前面的BIOS刷不刷都一样还是BIOS也有问题的呀?

网友G:
大神的帖子必看,必收藏。大神店在哪里,可收徒?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话前面的BIOS刷不刷都一样还是BIOS也有问题的呀?

BIOS 也有问题   前面是复位不跑码 BIOS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大神的帖子必看,必收藏。大神店在哪里,可收徒?

过奖了   我也还在 学习当中    店铺在 广东电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奖了   我也还在 学习当中    店铺在 广东电白

,太远了 我找不到师傅啊

网友H:
请问拆掉的那个芯片是如何控制超频的?如果拆掉,在BIOS开了超频的话会有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U7的芯片在这里还有管理SMSCLK,SMS DATA系统总线数据和时钟信号接收管理作用。

这个我可以说是北桥没供电引起的内存电压不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拆掉的那个芯片是如何控制超频的?如果拆掉,在BIOS开了超频的话会有影响吗?

还没有 那么深层次去研究过    这种芯片坏的也多  很多人 都是这样处理  可能超不了频了   要补回去才能超吧

网友C:
我现在有块技嘉970A主板 触发秒掉电。
拔掉4口还是一样  该查的都查了 没问题
大师帮我看下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块技嘉970A主板 触发秒掉电。
拔掉4口还是一样  该查的都查了 没问题
大师帮我看下什么问 ...

IO  12v 5v 3.3v检测  多留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块技嘉970A主板 触发秒掉电。
拔掉4口还是一样  该查的都查了 没问题
大师帮我看下什么问 ...

你说得 秒掉电 是  跟 CPU 短路的那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O  12v 5v 3.3v检测  多留意

看清楚啊 我说 该查的都查了 强制上电 电压都正常
开机针那边 通病拆掉也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得 秒掉电 是  跟 CPU 短路的那种吗?

是的 刚开始用的好好的 徒弟不小心扔了个螺丝进去就直接掉电了 拆下来 测量那边都正常 但是 就是秒掉 哈哈
这个问题还针郁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清楚啊 我说 该查的都查了 强制上电 电压都正常
开机针那边 通病拆掉也一样的

记得 以前梦幻版主 还在的时候  这种电脑 还有可能 是 我这个贴的 那种 超频芯片引起的
就是 那些 小小的8脚芯片 找到 拆掉 再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记得 以前梦幻版主 还在的时候  这种电脑 还有可能 是 我这个贴的 那种 超频芯片引起的
就是 那些 小小 ...

我都说了 该查的都查了 该换的都换了该拆的都拆了 你没看懂我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说了 该查的都查了 该换的都换了该拆的都拆了 你没看懂我发的?

看懂了  但是 我并不知道你查了什么
我只是 按照我的经验 跟你说下  女神 别生气嘛
除了 上面说得
还有可能 也是短路  例如上次我那个集显短路 打CPU 阻值 表面上是正常的  要一个管一个管的 测 才能测出来9970  还没修过知道的赏少  莫怪

网友:
哎呀。。长时间没修板  我都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可以说是北桥没供电引起的内存电压不足,吗

不是的,推测是PU7超频芯片本身7脚内部电路工作机制功能异常引起没有OV_DDR_1P8_FB信号电压向外输出工作引起的内存电压不足,这里管理超频的引脚应该是6到8脚。

网友I:
  我这边有个华硕M4A87TD 提示 EC损坏,键盘鼠标没用,无法进BIOS ,楼主遇到过吗

网友:
正常情况下,推测不上内存7脚是不会产生工作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推测是PU7超频芯片本身7脚内部电路工作机制功能异常引起没有OV_DDR_1P8_FB信号电压向外输出工作 ...

这里内存电压不足自然也会引起后面单元北桥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边有个华硕M4A87TD 提示 EC损坏,键盘鼠标没用,无法进BIOS ,楼主遇到过吗

多去 查下USB工作条件
看看 5V出来了没
是不是过流
测下USBOC#这个信号

网友J:
拆了PU7对主板有什么影响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拆了PU7对主板有什么影响没有

可以正常使用  可能超频那些 就废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推测是PU7超频芯片本身7脚内部电路工作机制功能异常引起没有OV_DDR_1P8_FB信号电压向外输出工作 ...

告诉我当状元有什么秘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我当状元有什么秘籍?

:L:L:L
自己跟自己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正常使用  可能超频那些 就废掉了

内存和CPU在BIOS环境下就不能实现超频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块技嘉970A主板 触发秒掉电。
拔掉4口还是一样  该查的都查了 没问题
大师帮我看下什么问 ...

不知道你这版主是怎么当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你这版主是怎么当上的

版主也不是万能的 你应该明白 世界上没有人事全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版主也不是万能的 你应该明白 世界上没有人事全面的

最近针对你的事比较多哦
淡定 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针对你的事比较多哦
淡定 飘过~

针对就针对 凡是看到直接针对我的 直接禁言 无需解释 我的脾气今天已经被逼出来了
月饼老师我也在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内存与不上内存内存电压都偏低吗?

你说的这种现象精英的板基本上都有这个情况,不过内存的时候循环重启,不插内存不重启,GA好多板也是

网友:
是不是这个总线和内存的总线不是连到一起的,分开控制的!

网友:
荐议楼主把PU7的数据时钟脚挠起试试,如果能开机,应该还与Biso有关。

网友:
楼主技术高。思路清晰,下次遇到也照这个思路看。

网友:
拆了不影响啥吗

网友:
楼主那个PU7不要也可以用啊?视频可以看的,

网友:
现在超不超频没多大用处!

网友:
怎么你刷了BIOS它反而会掉电没有复位了呢?

网友:
刚修到这个板了,我的好神奇的问题,触发后要按次重启键才会跑码,跑到D5 D4就不跑了

网友:
师傅维修的帖子当然要收藏再加分

网友: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学到了一招,嘿嘿,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拆掉省料啊,厉害

网友K:
厉害 我的好久没修板了 的快修不来了
青杏煮酒
好久都没见你了 去哪里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厉害 我的好久没修板了 的快修不来了
好久都没见你了 去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