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03):
当初接修同学自己用的主机,映泰G41-D3+主板,说淘宝换板要200元,贵啦。
故障是按开关整机无反应且不上电,拿来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测开关针电压为3.3V有,
其次是测IO芯片的条件,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输入输出控制管理芯片为IT8721
顿时测它的待机3VSB *脏话*是0v 啊,它没有的话不用想RSMRST绝对没电压。
难怪按开关无反应。看电容有点腐蚀,去掉,果断从三端稳压器1117直飞线到IO的67脚,OK ,IO芯片的3.3V待机电压有啦。
接着就是测RSMRST 在IO芯片的85脚 为3.3V正常,这是IO送给南桥的待机好信号,表示待机供电正常,等待用户按开关键。
前面待机电压都正常啦。接着就是测量按开关瞬间开关针上有没有3.3V-0V-3.3V跳变,一测果然有跳变,接着万用表蜂鸣档直戳IO芯片找到PWRBTNJ-75脚也有高低高跳变说明开关到IO的信号正常。
接着测试IO芯片72脚PWBTOUT-有3.3V-0V-3.3V跳变说明IO已经发出请求上电信号到南桥。
接着测试南桥返回的SLP_S3信号,在IO芯片上71脚测量到也有3.3V-0v-3.3V跳变说明南桥已经授权开机啦。
就剩最后一步由IO芯片发出76脚PSON拉低ATX16脚开机脚也就上电啦。检测到IO在待机和按开关后上电都为0V。说明IO芯片有问题,果断换之,待机时测PSON为高正常啦。点开关还是不上电,在测PSON脚到ATX16脚断线啦,立马飞线,果断触发。OK这时诊断卡已经跑马亮机啦,成功修复。

网友:
同学开始是去镇上电脑店看电脑问题,说修不了主板,装系统还可以。只能换板要280元,搜索淘宝200元,干脆发车寄到我们区里面来修修看。这次修的价格收的便宜啊。

网友:
这个板子 最好把那几个管子也换了 内存附近的 容易出现暗屏死机情况

网友A:
那个管子最好换掉,预防返回来,还有这个主板二手不要那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管子最好换掉,预防返回来,还有这个主板二手不要那么贵

谢谢指点  左边内存槽上面旁的3个管子?

网友:
这个g41问题比较多 关不了机的  过不了滚动条的 还有插电转几下 不触发的

网友: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男人抱着小孩子。。

网友B:
你那飞的不叫线了,好粗。还有就是你测到IO接绿线脚没电压的时候,首先不应该换IO而是应该先查断线,一般的板子这脚和绿线直接连,而绿线是由5VSB上拉的,绿线的上拉电阻一般都是在ATX电源接口附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那飞的不叫线了,好粗。还有就是你测到IO接绿线脚没电压的时候,首先不应该换IO而是应该先查断线,一般的 ...

谢谢指点   大神说的是啊  记住啦

网友:
那破板  2手还要280????看来 我们还是太胆小

网友:
pson 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板子网上也就几十块吧 ,哪有那么贵

网友:
pson 是IO拉低ATX16脚绿线 上电的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点   大神说的是啊  记住啦

大神不敢当,我也是在学习中

网友:
280我也是醉了,楼主也真敢报价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76脚到PSON断线了,测不到高电平是不是那个IO也没问题?LZ的风枪焊台二合一好用吗?多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