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暗屏

楼主(2016-04-03):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本子   联想e46g暗屏    屏也换了一样  bios刷了也一样   集成显卡的!测屏的信号也正常  请教大家思路。。。

网友A:
暗屏 查 PWM DSPON PWR 单纯的暗屏不难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暗屏 查 PWM DSPON PWR 单纯的暗屏不难修的

DSPON这个信号是不是应该为高电平啊

网友:
DISPON这个信号应该为高电平才能有背光,如果这个信号已经是高电平了,那就把VADJ_PWM上拉一个3.3V的电压,应该就能亮了,但是这只是一个讨巧的办法,有后遗症的,表现为:屏幕会有轻微的闪烁,亮度也是可以调节的,只是只有三挡,第三档亮度最高,第二档稍微暗一点,第一档全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VADJ_PWM上拉3.3V还可以调节亮度,但是第三档最亮状态下闪烁基本看不出来的。
最后希望你能把这个主板暗正常的工作方式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PON这个信号是不是应该为高电平啊

对的 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查EC 开启信号

网友:
暗屏要看屏供电电路

网友:
暗屏还是很好修的  仔细查查工作条件

网友:
时在不会修  直接背光开启 接在屏供电上  就是有时候会白一下屏 很简单 忘记说了 一定要把主板背光开启的那一路断开在 连一起

网友:
暗屏查供电

网友:
屏供电部分,主要查供电是否正常,如果供电正常,就是开启信号没有,可以考虑直接短接3v,这样做虽然方便,只是有一个问题:一开机,在没有图像的时候会白屏,如果客户不介意,也没事。

网友:
谢谢大家已修好!!!!

网友C:
楼主修好了,也没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
就几个信号 一个一个查下,

网友:
屏供电有么

网友:
暗屏查供电,供电正常查屏线是否断线

网友:
楼主要分享一下维修好的经验啊

网友:
楼主说说怎么修好的?大家都这么热心回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也没分享下经验啊

DSPON这个信号应该为高电平,直接上啦一个3.3 就行了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好修吧。查供电和开启信号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上屏供电没有上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