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电路

楼主(2016-04-03):
图纸中为什么要有两个场管呢?一个场管也可以出VCC1_05_PCH

网友:

图纸中VCC1_05_PCH来源,为什么要有两个场管一起工作?一个也可以产生VCC1_05_PCH啊,放两个的作用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A:
这个电路好像不是产生1.05v的把,用两个管是为了 更快的导通 截至,

网友:
看不懂,我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好像不是产生1.05v的把,用两个管是为了 更快的导通 截至,

这个电路是h55的图纸,这个是桥供电的电路,

网友B:
用两个场管并联可以分流,就好象一个人干的活两个人干要轻松一些........

网友:
电流放大作用

网友C:
前面那个三角形标志的是放大器么  你这是什么上面的电路啊  电脑没这个三角形的放大器吧

网友:
应该是个14脚比较器

网友(2016-05-21):
引用 网友C:
前面那个三角形标志的是放大器么  你这是什么上面的电路啊  电脑没这个三角形的放大器吧

三角形是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场管并联可以分流,就好象一个人干的活两个人干要轻松一些........

正解。用两个mOS管可以降低单MOS管的发热量,并联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