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U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2016-04-03):
这个有什么作用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
eup电路简单点说就是节能电路

网友:
EPU相当于是CPU的供电输出与输入
什么作用 这样看什么CPU

网友:
主板的Erp/Eup Ready是支持Erp/Eup节能技术。
ErP/EuP,全称Energy Using Product(能耗产品),是欧盟用来定义完整系统耗电量的规定。随着目前电子产品的大量使用和普及,以及未来 20 到 30 年将持续增加的新的电子产品类型,欧盟决定建立一项有效的政策来解决能源消耗的问题。根据 ErP/EuP 的规定,一个完整系统在关机模式下的交流电总消耗必须在 1.00W 以下。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复,就是维修中这个电路不是太重要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复,就是维修中这个电路不是太重要是吧

不重要,如果它没有工作的话,触发都不能解发,你如果不知道它的工作原理,修一个星期你都有得修

网友:
论坛里面你搜索一下EPU的帖子很多,主要是用作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