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本E47A i5 通病无规律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6-04-03):
E47A CPU I5-2410  PCH:HM65  独显AMD无规律反复掉电重启。在刷过论坛里EC BIOS,加焊PCH ,加CPU座背面的MLCC电容 方法无效的。直接加焊CPU座会接决问题。手里先后两台都是如此。(经常加焊PCH和CPU座后发现键盘几处按键失效,一般是接口变形或进助焊剂导致,清理干净,多插拔几次会好。最好焊前多贴两层锡纸。)

网友A:
CPU座子虚焊 怎么判断的

网友:
这机器显卡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子虚焊 怎么判断的

无数次的尝试

网友:
是不是北桥虚焊    和座子离的进   温度高  加到了

网友:
加焊CPU座子,这真没遇到过

网友:
奇葩的问题,我没遇见过

网友:
现在发现CPU座怎么越来越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坐子虚焊好少啊

网友:
好吧 经验之作

网友B:
没有加焊过CPU座子,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加焊技巧吗

网友C:
还是下个图纸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下个图纸看看吧

像这种情况图纸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需要大量的实践反复排查加逆向分析

网友D:
呵呵,还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有加焊过CPU座子,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加焊技巧吗

新板没焊过的,外侧的三个边堆少量助焊剂,中心(外侧没涂的那边)堆少量助焊剂,不要用风枪吹(助焊剂太多清理的时候很麻烦)。如有烤箱可用烤箱预热,没有的话用BGA预热。(预热时间要长一点,因此板CPU 座在中间怕变形,所以预热时间一定要长)后无铅焊(用的是*词语被过滤* 无铅段上下温区一致),四边一定要拉紧,下温区风口顶针要贴进主板背面MLCC电容有2张A4纸的缝就行(给其留有下沉的空间,这个板子一般不上翘)。焊完后待冷却完,把洗板水抽一针管,加满到CPU座里,多活动座子上的扣再泡一会后用气泵把残留助焊剂吹掉,反复进行几次,一定要清理干净,干了后活动座子上的扣感觉很轻松了就行。后在上BGA预热保证洗板水残留物干掉。此方法适用于此板,不同的板子细节上是要有调整的。另外加焊CPU座是有风险的,一定要有大量操作经验才行,否则勿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还有这样的通病!

关键是在遇到同样的故障时,有经验可以借鉴,以助于解决问题。

网友F:
这个通病没遇到过,还有加焊座子应该用液体助焊剂吧

网友:
应该是北桥 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板没焊过的,外侧的三个边堆少量助焊剂,中心(外侧没涂的那边)堆少量助焊剂,不要用风枪吹(助焊剂太 ...

谢谢楼主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通病没遇到过,还有加焊座子应该用液体助焊剂吧

用好的焊膏是可以的,因为其残留值低,加焊效果比松香水强。关键是做完后把座子清理干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