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判断一块主板能不能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6-04-03):
看了论坛上很多大神独显改集显的帖子,手上恰好有一块CQ32的主板,显卡焊盘掉点没得修了,一代I3的,如何判断这块主板,包括其他独显带核显的板子是否可以改集显呢?

网友:
看北桥。。。再看图纸。。。掉点有得修。。。看你怎么修。。

网友:
不懂就直接叫客户换板  别纠结

网友:
首先要有集显电感

网友:
最好查一下电路图,不建议改

网友:
看北桥支持的频率

网友:
一般我都是去掉显卡的数据电容   去掉4个左右

网友:
进来看看大神们的解答,我是进来学习的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有独显供电模块的一般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