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摔后大电流!营养价值很高!

楼主(2016-04-04):
客户拿来手机摔了后机器发烫!
拆开后对照【迅维】图纸,发现其中黄色电容全部短路;黄色正极通电源ic,只有一个点
连接点三点是硬盘短路,
先以为是电源ic引起的,拆了还是短路,看来不是电源ic问题啊!
后来硬盘旁边短路的电容全部杀掉,终于不短路啦,
于是上电,按开机键,电流停留在20ma以下,
于是拿电脑准备刷机,手机能进dfu模式,但是恢复模式进不了,既然能进DFU说明cpu正常!
刷机过程itunes一直等待iphone!白苹果也不出现!我想这以摔的硬盘挂了吗?

网友:
应该是硬盘摔掉点了

网友:
我还是觉得是硬盘摔虚了

网友:
硬盘的问题大

网友:
cpu掉点了吧

网友:
把干掉的电容都补上了吗

网友:
报4005不是cPU吗?

网友:
楼主用的是数显可调电源供电看的电流吗?

网友:
补回硬盘干掉的,撬硬盘,应该掉点的多,

网友:
先重植下硬盘不行换个硬盘 CPU供电都正常了吗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 拔掉数据线报错9 就能百分百确定了

网友A:
我怀疑你撬电源IC的时候把CPU干爆了,因为刷机报错4005并不是硬盘,当然具体的还得看进度条走到哪儿

网友:
CPU虚焊或坏,重摔引起。

网友:
一摔就容易掉点

网友:
好难修啊,特别是拆硬盘的时候掉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你撬电源IC的时候把CPU干爆了,因为刷机报错4005并不是硬盘,当然具体的还得看进度条走到哪儿

手工已经掌握;6带电源不封胶的;250预热380取下!取过很多了

网友:
楼主手法真的不错啊,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