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弟的烦恼-自告奋勇 修联想一体机C325

楼主(2016-04-04):
不知不觉在师傅这学习了快两个月了,这两个月师傅教了我主板的基础知识也教了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总之师傅教了我很多很多。今天店里送来了一台联想一体机C325
询问故障是不开机按电源键无反应。接过机器看倒是电源外置的心理就兴奋起来师父说过现在的联想电源外置的一般电路板和笔记本一样维修方法也一样所以特别激动我来师傅这是学修主板维修和笔记本维修师父说先让我学主板暂时不让我学笔记本说以后就明白了先专心研究一样可是我就是不服我觉得差不多了主板一般的问题很简单就修好了我想练练手可这也是我惹了麻烦估计明天在学不好又要给师傅骂了

由于师父不在我就当起了大师傅迅速拆机

主板 呀真的和笔记本一样这主板

打开师傅的资料库找到C325的图纸对着图纸先找一些关键点不触发先找从RTC电路开始测   跳帽没找到就测量了电池有3.03V 测量PWRBTN针有3.3v电压短接后确实没反应。测IO的几个工作条件好像都正常测32.768也有波形脑子一片空 师傅在就好了再找IO的触发脚位时发现怎么这里有一个BIOS以前听师傅说过这个芯片是叫EC台机才叫IO 我好像在论坛上看到这款机器不触发的故障这时候马上网上找资料啊啊啊啊还真找到了说是这个BIOS会导致不开机心里那个高兴啊要是修好了师傅该夸我几句了迅速下载刷上

短接POWER BOARD一二脚 哎真的开机!再开一次 再开一次 连续开了3次吧没事就拿上装好机器准备开机测试准备交给客户
俺的娘哎装备好以后按开机键没反应和客户才拿来的时候一样这个时候心理那个急,是不是我没插上接头呢观察了一下插好了此时我感觉到了主板的有些温度吓得我马上断电用手在主板上乱摸找找发热的地方发现有个地方很热正面都感觉有些烫了俺的个娘哎不会那地方没装好弄坏了吧要命了

两个2R5大电感附近发热

就是这个芯片发热PU10  RT8223PZQW很烫两路PWM 3.3v_AUX和5V_AUX没有电压估计是坏了 由于我找不到这个芯片只好等师父回来再决定
在这里让坛子里的大师傅小师傅给我出出注意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芯片是不是真的坏了以后真的不敢逞能了后悔死了

网友A:
你刷EC ROM开机了?
我怀疑最初问题就是没有3V 5V

网友:
  不错。。心态很正常  上进

      学徒有机会就得上手一把

    害怕的心态肯定是有的

网友:
才两个月就学到这水平不错啊,看来你师父教的也很尽心。。。。不过你语文老师教的不咋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刷EC ROM开机了?
我怀疑最初问题就是没有3V 5V

刷了之后的确开机了还试了至少3次

网友:
就直接加焊SB,冷机再试一试

网友:
打下电容的阻值看看

网友:
量下上下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B:
查5V、 3V 对地电阻,查3V,5V所供电的电路是否有问题,PU10也有可能

网友:
刚才实测了一下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5V、 3V 对地电阻,查3V,5V所供电的电路是否有问题,PU10也有可能

测量了一个是450 一个是520对地打值

网友:
维修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慢慢摸索就好

网友D:
麻烦下次发帖带上应该有的标点符号,否则真的是语无伦次了!

网友:
至于学习态度还是可以的,不过下次维修记得不要加大故障范围。

网友:
2个月就学车这样很不错了  发烫严重 应该芯片周围的脚上有短路 打下对地值会有新发现

网友:
发烫严重的后级有短路, 打下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下次发帖带上应该有的标点符号,否则真的是语无伦次了!

这不是急得吗谅解一下我的表达能力不行师傅也经常说我心里明白表达不行

网友:
就学2月着这样了,牛逼啊,加油

网友:
很不错了,两月就学了这么多,都能修一体机了,学的不错,看来你师父教的也不错,要是在电脑店,两月还在装机拆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了一个是450 一个是520对地打值

单纯看这两个电阻值也看不出多少问题,排查一下3V 5V后面给谁供电,有没有问题,PU10外围等。看看有没有碰掉小元件,做维修细心很关键。再就是BIOS是不是原始故障?虽然刷了BIOS亮机了,但是不是原来就是不稳定的毛病呢?这些都有可能。如果能抓一下3V 5V波就更好了,查波形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可以看一下黄老师的黄色书练习抓波神功。你会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