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开机0.7左右掉电,再开就0.09不动了

楼主(2016-04-04):
请指教下啊,拔下电源多开几十次就能开,之后一直正常开,放凉到第二天就不能开啦,请高人指导下啊

网友:
求指导,希望看见的说下啊

网友:
拆机器测一下不开和开的数据比较

网友:
北桥的问题多,干下桥吧

网友:
C600   显卡是通病吧     我这还有个能亮机的    但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   要的话  卖给你

网友:
这机的显卡易坏,还有就是具你说的电流查下不亮时的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按时序查查供电什么的吧  都正常就加焊下桥显卡试试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是显卡 不开机的时候测一下供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