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intel集显,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开机了不定时掉电!绝杀!

楼主(2016-04-04):
一台DELL N4010集显的机子,熟客的以前换过板子,客户说有时候插电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有时候开机了不定时掉电,第一次来检测发现触发没有反应,量了一下EC BIOS的片选脚没有电压,马上刷写BIOS试机,开机正常了还跑了一天的鲁大师没有问题,叫客户取走后过三天又来了,这次量了LID休眠被拉低了,排除外围元件不良后换了个新的IO,故障依旧LID还是拉低,没有什么心情丢一边过了一天不忙了,把原来的IO又装回去了,开机又好了怎么测试都不掉电,隔几天开也正常,于是叫客户来取机,你们以为这样就完了。。。。。。。。客户来了开机直接没有反应。晕菜,二话没有说还是继续留院观察吧!这个板子是广达代工的按照时序一步步走,发现都正常,IO条件都正常,电流0.045A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之前正常的时候插电源指示灯会量一下就灭了,现在直接不亮。想想广达的通病+15V_ALW这个电压经常会被拉低,测量了一下果然拉到8V左右了,打开图纸发现是PD9,PD8升压得到的15V,与众不同的是还经过PQ19控制输出的,不多想测得PQ19的1脚有15V,而3脚只有8V,2脚0V,PQ19是PNP的三极管,b极低电平才导通,二话不说直接镊子短接1和3脚测得3脚电压为15V正常了,看来是PQ19导通性不好了,拆掉直接短接1和3脚。为此艰苦的维修过程结束了。上电开机测试几天完全正常了。有时候有的机子就是要住几天院才能治好病和人一样。

网友:
这个好,学一招了,

网友A:
二话不说直接镊子短接,能不能直接去掉呢,省的麻烦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叫平移,我记得饼哥说过

网友:
这样的机子最难搞了

网友:
你的LID信号怎么修复的?新IO不行,换回旧IO就正常了吗?
也就是说原始问题就是PQ19引起的了?是吗楼主?

网友:
还有就是广达的15v升压容易坏

网友:
15V升压这边经常出问题

网友:
楼主用心了,这问题一般不好修,谢谢分享!

网友:
是不是桥上边的三极管啊?我记得桥上面有个三极管容易虚焊

网友:
这种几天出现一次的问题就是头疼,好在楼主技术了得

网友:
15v-alw没完全导通都被查到了,这块板子被修好了,真是奇迹啊。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不过你这个性能不良的管子维修确实蛋疼,时好时坏,搞了客户跑三次,也会让客户失去信心。最终修复还是可以得到客户的肯定

网友:
场馆转换有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能找出来,真不容易,因为8V同样可以导通,所以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

网友:
楼主分享不错,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不稳定的机子就是不好修哟

网友:
最讨厌不稳定的记子

网友:
维修就怕这样反复出现的故障

网友B:
其实最怕的就是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怕的就是不稳定的问题

这种机子需要住院治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话不说直接镊子短接,能不能直接去掉呢,省的麻烦

先短接看看,如果还是拉低就是后级的问题,不拉低就是这个管子坏了,

网友:
看来要修还是要有一定的水平

网友:
维修最怕,时好时不好,楼主人品不错,运气很好

网友:
楼主几经周转,终于维修完成。最不好搞的就是元件性能变差的故障。

网友:
这种不稳定故障是要花时间来的

网友:
又个通病。。。。记住了

网友:
修机就需要像楼主一样的精神,   一般一台机子如果自己修了几次都不想动了

网友:
看着都脑疼,这机器一天一个问题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楼主的技术是月饼和老徐调教出来的吗?

网友:
不错 哦   慢慢练成

网友:
15v_alw面对19V

网友:
pd9 pd8 pc96 pd 100 pc 102 替代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看一个帖子学一样东西!广达的15v爱出问题!我个人认为二级电压都爱出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已加分支持,建议楼主以后发类似经验贴加个阅读权限,辛苦

网友:
楼主直接查找问题,厉害,定位一下子就找到问题的根源,学习了

网友:
这么好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