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措施没做好,差点酿成大祸!

楼主(2016-04-04):
昨天接到一台TH INKPAD的E40,开机不显示,电流上到1.2A,通病,直接加焊显卡,加焊好上接电流表测试,一接通电流直接上到2A,板突然也冒火了,赶紧拔掉接头,一看原来是自己偷懒,主板没装好,没做保护措施,导致屏线与主板上的元件直接相连了,造成短路,主板也烧黑了,屏线也烧了一大块,故障扩大化了,NND!心想,这下麻烦了,客户还在旁边等着,还好他没看到(刚才在打电话),把板刷了下,是个保险电阻被烧了,一测居然还没烧坏,看了一下屏线也没坏,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再小尽意意的装好,亮机了!但是还进不了系统,恢复了一下BIOS的出厂设置就OK了,所以说同志以后做什么事保护措施一定要做好,以免酿成大祸,你懂的!!!

网友A:
还好没出什么大问题 下次要小心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哥们你真的很幸运,上次我测下笔记本的屏幕,好的屏给烧了,因为插错屏线,那个肉痛,是自己的屏

网友:
还有就是测机子的时候桌子上不能有锡球 和带金属的东西一定要注意

网友C:
这机的显卡带胶的啊?直接加焊能行不?

网友:
维修一定要仔细小心不能大意

网友:
还是比较辛运的

网友:
这种屏线接口都有金属的,要么就直接插好再上电也安全

网友:
E40应该不用拆主板吧,直接从后面把散热器拿掉吹一下不就好了,除非你是要上BGA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没图不信啊

网友:
维修要细心认真。不要急躁。

网友:
曾经把焊丝搭到了主板上,结果就赔钱了

网友:
还好没什么很大的问题。  黑胶的你加焊能行么,    温度高了会花屏吧

网友:
这个就是细节问题了

网友:
还好没什么大事   楼主一次就记住了

网友:
这个以后在注意了。

网友:
这款机器碰到好几台 加焊就没好过 楼主真幸运

网友:
我昨天在修手机的时候,忘记切换电源模式,直接19V,5A的CC恒流夹上去,结果,摄像头马上发光,然后就“日照香炉生紫烟”,一下去了500多RMB,所以,我也提醒大家,维修的时候,千万不要一边看小说一边做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好没出什么大问题 下次要小心

那是,再慢点就玩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哥们你真的很幸运,上次我测下笔记本的屏幕,好的屏给烧了,因为插错屏线,那个肉痛,是自己 ...

你是老板没事,我是替人干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再慢点就玩完了,

下次要多注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的显卡带胶的啊?直接加焊能行不?

可以啊!我就是直接加焊的啊!

网友:
三思而后行啊

网友:
这都没烧坏?也是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