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5470 不开机维修,大神请加分,谢谢

楼主(2016-04-04):
Dell Vostro 5470

故障:待机正常,通电后0.07A掉电,怀疑有电压没出来

迅速拆机,很好拆,底壳几颗螺丝拆开就可以了

下载好图纸,因为机型是第四代的,比较新,打开图纸先摸摸时序图
发现待机正常3V5V之后会出一个+12ALW电压,看来很典型的的缺电压掉电故障,广达很多待机+12V出问题开机掉电的案例,以前的是靠二极管电容升压的,现在新款机器则是靠升压芯片完成直接出线性12V电压了,继续查图 发现该电压来自于PU6,再测其芯片工作条件,20脚无供电,测相连电阻22欧电阻烧开路了,马上找到保险代上,13脚REG只有0.7V的电压,明显偏低,按理说该芯片只要有19V电压输出就会输出12V线性电压,不必要开启条件的
订了芯片,第二天上班就换上OK了,此机修复 觉得不错的大神请加分,小弟没分了,谢谢各位!

清明寄语:
逝者已逝,生者当勉励。短短几十载,我们要学会倾听内心的声音,和自己的灵魂对话,然后,背上行囊,藏起哀伤,勇敢面对朝阳升起的地方。

网友:
好样的,学习啦!

网友:
新机子还找的到图纸不错,思路也很好

网友:
求加分,谢谢各位亲

网友A:
又捡到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捡到便宜了

一修机比较好修

网友:
这板的确是新型电路,得加分!

网友:
下次遇到就好修了

网友:
我这个是用电池不开机      麻烦帮我发个图纸吧

网友:
看到了秒杀达人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小白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修机事半功倍

网友(2019-02-20):
谢谢分享  图文都有 很容易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