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 EC第3脚+3V_RTC 对地阻值0欧

楼主(2016-04-04):
Y460P EC{IT8518E}第3脚+3V_RTC  对地阻值0欧 烧板也烧不出来 难道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A:
不是短接了吗  应该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短接了吗  应该正常的

对地0欧是正常的吗

网友:
你把和RTC电路有关的元器件都拆下来看看短不短路吧    这个电路的元器件很少的  直接进南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地0欧是正常的吗

恩   你看图纸 RTC_VCC直接短接 接地了没有相连元件

网友:
带点测得吧 小电池

网友C:
阻值小的烧不出来 只有排除法了

网友D:
先断开这个脚相连的电阻,看还短路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   你看图纸 RTC_VCC直接短接 接地了没有相连元件

机器现在是上电到0.2左右掉电 1.8V没有 开启是EC发过来的 3.3V一闪就没了 EC换过BIOS刷过1.8V 控制IC也换过 求大神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断开这个脚相连的电阻,看还短路不?

电阻和电容根本就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小的烧不出来 只有排除法了

我在站里看到个帖子好像跟我的情况差不多 就是阅读权限高 我看不了 大神能不能帮我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9740-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器现在是上电到0.2左右掉电 1.8V没有 开启是EC发过来的 3.3V一闪就没了 EC换过BIOS刷过1.8V 控制IC也换 ...

你可以给1.8V处强加个开启 判断IC和后级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现在是上电到0.2左右掉电 1.8V没有 开启是EC发过来的 3.3V一闪就没了 EC换过BIOS刷过1.8V 控制IC也换 ...

开启mainon去的地方挺多 你可以打下阻值 明显偏低的话可以烧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给1.8V处强加个开启 判断IC和后级是否正常

1.8v下管在待机的状态下有5V 的电压 这不正常 正在找问题

网友:
你的是460P  我的是460  EC型号不一样 我的IT8512 但实际板上的是8502不知道正常不 因为是二修机 EC被换过了

网友:
你放电池在上面?0欧是烧不出来的,一个一个去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