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CC屏蔽板载内存,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6-04-04):
今天改好了一个,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维修有帮助。少走弯路。

网友:
======================
版主留:有人反馈改了没用,请大家多多验证,如果确实不可以用,请点投诉

网友A:
ASUS的好多新的机器多事板载内存  这种屏蔽方法很有用

网友:
是呀,高了好久。上次一台,高了好久没有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的好多新的机器多事板载内存  这中屏蔽方法很有用

谢谢版主的支持,

网友B:
这个很实用啊,原来是通过2个电阻配置的,果断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实用啊,原来是通过2个电阻配置的,果断收藏

赶紧的,收藏,上次早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这次有图有真相

网友C:
楼主应该把点位一块分享看看就完美了,

网友D:
仔细一看,才看懂,屏蔽板载是要不要把原来的内存颗粒取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一看,才看懂,屏蔽板载是要不要把原来的内存颗粒取下

换到另外一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把点位一块分享看看就完美了,

这么直观不是更好,

网友:
图在哪里呀

网友E:
上次也修到一台,搞内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也修到一台,搞内存就好了,

换的内存颗粒吗

网友:
能直接把换内存上的颗粒换上去么

网友:
碰过两台,最后都是把其中一个内存颗粒取了OK

网友:
我刚好遇到一台。昨天还在郁闷这么修呢。谢了。

网友F:
???要回复才看得见吗

网友:
简单、直观、最实用

网友:
手上正好有这个机器。。看样子是没过内存。。感谢LZ 。。 试试看

网友:
很好哈,值得学习,给力

网友:
能讲下原理吗?

网友:
楼主,我又一台宏碁的板载内存,不过内存,能屏蔽板载内存吗?

网友:
真心的好用啊 进水的很多板载的内存一卦 真心的无能为力了

网友:
只移动两个电阻就可以了吗

网友:
新人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板载内存很烦人.又爱坏

网友:
这是一个好帖子 ,收藏了

网友:
神来一笔,确实很有效,此贴应当收藏

网友:
看不懂 移动下面 移上面 你拿图不是两个空电阻吗

网友G:
我刚好遇到一台
小宝110
搞好没有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刚好遇到一台
搞好没有啊??????????/

网友:
兄弟,。你 改的这个要不要去掉 主板的板载内存 呀???还是直接移动电阻就搞定了?

网友:
感谢分享,被这个折腾坏了

网友:
屏蔽板载 的方法 都是厉害的不得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还第一次见 收藏

网友:
X450VC也有问题 是不是也这样屏蔽?

网友(2016-05-11):
可以试试!!!!!!!!!1

网友:
华硕机器改的话真心牛叉,
小宝110
现在好多板载内存
详情

网友:
你的图标题说是移动后的图片,可是我对着我的机器没有移动过的对比啦一下,和你图片一样的

网友:
再就是你图片上左边的说移到下面指着空缺的位置,右边说移到下面也是指着空缺位置,看不明白

网友:
居然加不了分了啊

网友:
考虑考虑了可考虑考虑可考虑考虑

网友:
希望对大家you帮助

网友:
这机器 通病的  修过很多了  好多华硕的板载内存的 都可以改的  只要知道原理就简单了

网友:
内存可以不用取下?

网友:
谢谢楼楼的分享 很受用 两个电阻位置一移就搞定

网友:
不一定,有些我试过不行

网友:
怎么那么多说学习的啊

网友:
是不是要赚分  ,跑来灌水的,真心要一起解决问题,不是赚那么点分哦

网友:
我来学习试一下,

网友:
昨天还在郁闷这么修呢。谢

网友:
应该是吧电阻都移到左边的空位吧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太又有用了

网友(2016-06-10):
现在的图是移动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回复才看得见吗

不用,直接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
对大家有帮助就好

网友:
楼主我弱弱的问一下这是 要切断什么信号 才能屏蔽 这两个电阻分别是 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需要加电阻吗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两个电阻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两个电阻在图纸中叫什么信号

网友:
这两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是系统管理总线吗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 ~这个办法厉害~~~~~~~~

网友:
就改这两个电阻吗

网友:
对大家有帮助就行

网友:
这款感觉内存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屏蔽他呢

网友:
看看,怎么看不到、

网友:
楼主,改好的位置图,也发现来啊,你这是板载内存的位置。按照你这样屏蔽了,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
怎么屏蔽,来看看,我需要

网友:
过段收藏, ASUS 板载内存出问题太多了

网友:
大家有没有E56C的走线图啊

网友:
验证了没啊 我改了 板上的内存还是可以认到

网友(2016-07-16):
我的屏蔽 并没有成功啊

网友:
真的很管用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2016-11-26):
这种资料值得表扬 减少不必要的成本

网友(2017-07-09):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还是希望可以解决我的电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