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神舟K610C 开不了机

楼主(2016-04-04):
神舟K610C 开不了机   I5的独显 之前是适配器导致主板烧了 这个芯片坏了 没有19V  但是换了2个这个芯片都是一样 1 2有19V  8脚没有19V  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没有VA1  就产生不了 3 5V  强制给个19V给待机芯片 拔掉CMOS电池能开机但是掉电 开关开不了。估计还是跟这个芯片有关 这个芯片19V 转换 好像还控制开机  特此请教

网友:
迅维网chinafix.com_板号 6-71-W6500-D03机器型号

网友:
你所说的PU4是通过3脚控制6脚开关3  6脚短接看看

网友:
这个是USB充电芯片,先看接口是否正常,再换全新芯片,

网友:
神舟的就是垃圾啊

网友:
谁帮我分析下这个芯片工作原理 短接3 6 有待机一下 再通电就不行了